楼主(2010-01-21):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在用维纶触摸屏读数据
比如说我读出来的数据D60 是68
而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为6.8 这个时候我该这么处理呢

网友A:
在属性里,有个“数值显示”项,把其中的“小数点以下位数”设置为1.

网友B:
1 双击打开数值显示图标,在工具栏上点基本,设置好数据类型、小数位数。
2  在扩展功能上选择数据运算,然后点击监视、选择软元件值除以10,除以10将会显示一位小数,除以100将会显视二位小数。(但要在数据类型里面的小数位数选择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