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1):
公司的吊车老是烧接触器触点,我想用固态继电器替换接触器,请问,可以用故态继电器控制这种频繁启动,频繁正反转和瞬停的感性负载吗?如果可以,还需要加什么保护装置?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应该可以,但要直流来控制,很麻烦,好像固态继电器是可以频繁控制,但需要发电时间,如果三相的建议用热过载断路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出于安全考虑吊车用固态继电器不保险,最好用变频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怎么会老烧触点,楼主有没有总结过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找到原因再找办法解决问题。。。再不行再找其他办法!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固态继电器(SSR)是一种全电子电路组合的元件,它依靠半导体器件和电子元件的电磁和光特性来完成其隔离和继电切换功能。固态继电器与传统的电磁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不含运动零部件的继电器,但具有与电磁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
    二.固态继电器的分类:
    按工作性质分有直流输入-交流输出型,直流输入-直流输出型,交流输入-交流输出型,交流输入-直流输出型。
    按安装方式有装置式(面板安装),线路板安装型。
    按元件分有普通型和增强型。
    三.固态继电器优缺点:
    优点:多数产品具有零电压导通,零电流关断,与逻辑电路兼容(TTL、DTL、HTL)切换速度快、无噪音、耐腐蚀、抗干扰、寿命长、体积小,能以微小的控制信号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等。
    缺点:存在通态压降,需要散热措施,有输出漏电流,交直流不能通用,触点组数少,成本高。
    四.固态继电器应用领域:
    由于固态继电器的内在特点,自问世以来以进入电磁继电器的大多数领域,在少数领域以完全取而代之。特别是计算机自动控制领域,由于固态继电器的所需驱动功率较底,直接和逻辑电路兼容,不必加中间缓冲器即可直接驱动。目前固态继电器以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如电炉加热系统,熟控机械,遥控机械,电机,电磁阀以及信号灯,闪烁器,舞台灯光控制系统,医疗器械,复印机,洗衣机,消防保安系统等等都有大量应用。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完全可以控制电机的频繁启动为安全起见要加变频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带感性负载好像容易烧负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绝对可以,但控制电路一定要做得稳定可靠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H:
    建议楼主不要这方面省钱,如果天车出了安全事故,你省下的钱还不够买保险赔。
    以我的行业经验建议你不要图省事,直接上施耐德的接触器,型号可以根据功率自己查。变频器的话你还要改造你的控制系统。
    还有就是接触器要定期检查触头,并且定期更换!安全第一!~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I:
    不好,带感性负载好像容易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J:
    带感性负载是很容易烧通,导致执行机构常ON,甚至导致电机故障或者人生伤害。我就失败过,不敢用。
    最好的是变频器,最安全稳定,但成本居高,一般电工更换有难度。
    接触器比较容易,可以装灭弧装置可以增加触点寿命,也降低了成本。如果选择比较较好的牌子的接触器可以使寿命增强。
    可以根据自己情况而异。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K:
    你换个大点的接触器。我以前也是吊车老是烧接触器触点。换大的就没有事了。我就这样解决的。如果是老式的接触器就换成新式的比较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L:
为了安全应更换质量好的接触器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M:
行车不是闹着玩的。安全第一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N:
接触器常坏常修。人员浪费工时。还存在隐患!算算滑不来,直接使用变频器控制好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O:
直接使用变频器控制好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P:
最好不要用固态继电器,如果老板不在意成本就上变频器吧,如果讲成本控制,就还是用接触器,不知楼主为何会说经常坏触点?我以前在钢铁厂工作,天车很多但也没有说经常听到要烧触点的,如果线路确实没有问题,就把接触器换大点的,这个定期检查是关键,到一定时候有必要就整个更换.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Q:
如果是频繁启动,那你得考虑它的启动电流,只要适当放大接触器的规格一般在3-4倍的额定电流就行。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R:
高品质的接触器还是好!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S:
我赞成3楼的说法!

网友T:
固态继电器一般都是用DC来控制型号的,对你来说有点不怎么安全。其实他们说用变频器是最好的办法。但那个蛮贵的。想想可以加个稳压器也可以的控制电流。我想是也可以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U(2010-02-24):
现在一般都用变频器了,我帮钢厂改过几套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V:
找出主要原因,用施耐德,西门子等好的接触器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向朋友学习

网友W:
行车不是闹着玩的,你自己改了可能连安检也过不了。
两个方案:1、更换质量好的接触器,施耐德西门子什么的都可以。
2、找设备供应商,协商更改为变频器控制或者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