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CJ1W-SCU41模块用什么指令实现485通讯啊?

楼主(2010-01-21):
比较少接触OMRON的产品,官网上的资料又太少,最近要用CJ1W-SCU41模块实现与485接口的变频器通讯,请教下用什么指令编程,指令的用法。。。

网友A:
我自己只用了CP1W-CIF11/CIF12 RS422A/485选择件板跟三菱的E740变频器通讯,没有你用得高级。
以下是CP1串口通信指令集

网友B:
看看你是两线制还是4线制,如果是4线制你有两种选择串口通讯指令和协议宏,如果你是两线制那就只有协议宏的方式了,看你的情况是两线制了,你可以看看OMRON网站的例子,他们的变频器手册上也有例子,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