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1-21):
S7-200的WXOR-B,W,DW WOR-B,W,DW WAND-B,W,DW 在实际工程中什么情况下用到,能举下例吗,我一个人完全自学,在摸索中.................................

网友A:
在做数据处理时……
比如说西门子300、400的时间有W#16#wxyz和S5T#time两种格式。我们再用到HMI设置时间时,可以指定修改的变量是一个Word,然后写以下程序:
L DB1.DBW0 //HMI修改的内部变量地址
ITB
L W#16#2000 //指定时间时基
XOW
T DB1.DBW2 //最终得到的完整的S5TIME
========
其实我认为遇到指令时不用想它会用在什么工程中,而是在工程中来想我可以用什么指令。

网友B:
这些是数据逻辑操作,应该先搞清他们的功能,再根据需要去应用。熟练掌握逻辑应用对编程是很有用的,
同一个问题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实现,比如乘2,也可以用字移1位来实现。。。。很多....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