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死机问题~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10-01-22):
请教各位:
本人遇一难题。我们厂里的一台机器的的海泰克PWS6600S-S老是死机,求救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屏子是有独立开关电源供电,和三菱FX1N通迅,机器上装有两台氩弧焊机.我想是可能是焊机干拢问题,要是干拢问题的话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去克服这问题呢??

网友A:
死机后左上角显示什么代码?干拢时可能会造成通讯不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软件的问题,用最新软件试试。

网友B(2010-04-15):
板子电源电路坏了 导致cpu工作不正常
海泰克死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