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各位请教每个工件名有4~8个的ASCII码输入的,在程序里怎样做连续的移位,做保存处理。即保存一次,这ASCII码移到一个储存地址,再输入再保存,判断第一个存储地址是否为零,为零保存进这一地址,不为零,跳到下一个存储地址,相当于VB的IF判断语句,在三菱里怎样编程呢?谢谢!等着急用。

网友A:
用移位写入SFWR指令试试!

楼主:
你好,我试过。不理想。D元件内容如果是数字还可以,但ASCCII就不行,老是要在前一个地址里留一个尾巴(存在重复和覆盖现象),而且ASCII码的数量是随意的,有点不好弄,PLC是三菱的,HMI也是三菱的。有例子吗?可否一个瞧瞧??daniel-sue@163.com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试过。不理想。D元件内容如果是数字还可以,但ASCCII就不行,老是要在前一个地址里留一个尾巴(存在重复和覆盖现象),而且ASCII码的数量是随意的,有点不好弄,PLC是三菱的,HMI也是三菱的。有例子吗?可否一个瞧瞧??daniel-sue@163.com  谢谢!

程序控制的要求是附件中的意思吗?

楼主:
非常感谢四楼。变址位移以前我没用过,不知其所以然,今天所用,真的很感动,谢谢指导。

楼主:
再问四楼,移位写入怎样复位呢?例子中到48,到48后,怎样再从0开始移位呢?可以吗?说明书的M8023可以用来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