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各位高手一下关于电压降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现在本人做了一个寿命实验架,分5层,共用一个电源供应器,两条主线上并5条分线每一层加20个微型马达做老化实验,而每个马达的性能相同,同时工作时,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每一层之间都存在电压降,最大的差0.4V,请教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压降???

网友A:
呵呵,十个手指都有长短!不可能完全相同,是存在允许的精度误差的!

网友B:
你的马达的阻抗不是绝对相等的,
你的电源到负载的电线长度也不一定相等,同样的电源,也会出现负载分到的电压有不相同。

网友C:
是不是线细了,电流大了嘛,换粗点的线。每个并接头搪上锡就好多了。有压降也就无非是电流和电阻造成,降低电阻是个办法

网友D:
同意楼上两位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