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4c-2dp集成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0-01-22):
我有一个314c-2dp的PLC,想用它通过编码器计数,编码器是输出A、B两相,接入PLC的2、3,在PLC的count属性内选择‘单相编码器’,可总是监控不到计数值,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1. 确认是PNP型的编码器;
2. 确认模块上电源接线正确;
3. 调用SFB47 ;
4. 确保软件门为1;
5. 通道号设置为0 ;
6. 监控DBn.DBD14中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