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它为什么和CXP7.3通讯不了呢

网友A:
CXP5.0可以!

网友B:
       Omron PLC的编程软件都用CX-Programmer,版本越高支持PLC越多。所谓不能通讯原因无非就几点:1)数据线不对;2)端口不对;3)端口给别软件占用。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哈,我还想问一下我看说明书上说还需要序列号才能使用其完整功能.

楼主:
CXP5.0可以不用序列号就能使用完整功能吗?在哪能找到呢?我刚接触这方面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C:
CX 7.3 是官方下载的限制版本么?

只支持CPM*等部分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CXP5.0可以不用序列号就能使用完整功能吗?在哪能找到呢?我刚接触这方面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本论坛就有下载,里面包含了序列号,你所需要的,仅仅是下载到自己的电脑并且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论坛就有下载,里面包含了序列号,你所需要的,仅仅是下载到自己的电脑并且安装好。

是 吗?那我再找找吧

网友E:
在精华中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