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门子程序应该有点难度吧

楼主(2010-01-22):
诚心诚意

楼主:
pqw754啥意思啊
诚心诚意

网友A:
PQW754是模拟量输出地址

网友B(2010-03-04):
摆脱,想提问 请把话说全

网友C:
因为一般模拟量是从PIW256开始编址,所以他的意思应该是模拟量很多。
但是仅仅贴一个图无法说明这个问题,因为组态时可以随便更改模块地址。
而就算模拟量多一些,实际上也拿不出手~~~这样的程序不会比论坛上那些伺服控制程序多多少难度。

网友D:
把位存储字MW124中的数值移到模拟量PQW754输出。 (PQW是模拟量输出字,选址范围0-65534)
这有什么难?

Email: hfzwz@qq.com

网友E:
也可能是通信方面.具体要根据组态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