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S7-200与ABB变频器MODBUS RTU 的通讯 求帮助

楼主(2010-01-22):
S7-200与ABB变频器MODBUS RTU 的通讯 程序 疑惑
SMB30_PORT0端口初始化程序已写好 RCV接收控制字节 SMB87 ......SMB94 这块怎么设置,是用 信息间定时器,还是字符间定时器,还是空闲线检测 设置起始符和结束符?
还有 CRC校验 是怎么来的 ?
下面有一个关于ABB510变频器的通讯代码文件 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 解决下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或者是有时间的话 , 给我详细讲解下。 谢谢
在线等 每天晚上都在

楼主:
下载文件的朋友帮我讲解下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有BODBUS指令库,应该可以用作通讯

网友B:
通讯协议一样就行

网友C:
S7200指令库-主站MODBUS. 如果用PLC去写MODBUS的话,太多程序了.
MODBUS 06地址设置单寄存器状态.
CRC是循环冗余校验,有计算公式.

网友D:
用MODBUS指令库,并不是特别的复杂,到SIEMENS官方网站上看看例子.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