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与松下FP0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1-22):
我有一台设备,用的是威伦触摸屏MT506和松下FP0的PLC,可是每次开机时屏幕上总是显示不能和PLC连接,估计再有十几分钟后又正常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通讯模式参数设置问题(默认就可以)
COM1参数如下
速率9600KPS
奇偶校验 奇
数据长度 8位
停止位 1位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B:
如果确认通讯参数设置及通讯线没有问题的话,怀疑现场干扰引起的,请检查周围是否有强电磁辐射源存在,比如变频器之类的,请将通讯线单独走线试试,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同我联系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C(2010-02-26):
楼上那位,是weinview,不是EVIEW,你说的也不对,我也遇到过这样的,KEYENCE的PLC,和WEINVIEW的触摸屏通讯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楼的方法我都试过,3楼的问题我的也不存在,后来放弃了,改用KEYENCE的VT了。

楼主:
我按2楼的方法查了一下,屏和PLC是一样的,还不行。
那位朋友有高招。

网友A(2010-04-24):
我用松下FP0,FPX比较多
没遇到类似情况(我用串口通讯,笔记本带串口)
若PLC通讯口参数没有改动过,就检查一下触摸屏中的通讯设置
我觉得应该是PLC的通讯设置跟触摸屏通讯不匹配的原因造成的,
另外可以都恢复默认设置,在重新修改试一试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