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LC如何读取传感器输出的线性电压,电流??

楼主(2010-01-22):
PLC如何读取传感器输出的线性电压,电流??
现在有这么一个传感器是用来测距离的,它输出一个线性的电压/电流,怎么让PLC知道它的距离值

网友A:
使用A/D模組,將信號(電流、電壓)抓進來PLC。
之後再作換算。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传感器输出的电压/电流如果是对应0~10V或4~20mA,就可以用PLC的A/D模拟量转换模块来进行转换,将电压/电流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再进行换算!

网友C:
用PLC的A/D模/数转换模块来进行转换,根据模块的设定,将电压/电流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