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问题

楼主(2010-01-22):
各位好:现有一套夹具需双工位运作,原用SPLC的因不稳定想改为既电器控制有个气缸要求单按钮启.停请问能做到吗?

网友A:
请楼主说详细一些,这样大家才好解决。

网友B:
可以做,详细控制发我邮箱,我帮你
weiwei1980316@163.com

网友C:
可以做,具体可以加我QQ:1251849449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动作要求是~按启动时下汽缸伸出保持~上汽缸下行加油(加油动作是选件不必考虑)加完油后上汽缸上行到此工作周期完成.再次按启动时下汽缸回保持~上汽缸下行加油.如此反复.请各位同行指教.谢谢!

网友D:
一看到单按钮启停我就想到了ALT……

楼主:
不是PLC是用继电器哦

楼主:
动作这么少的用PLC有点浪费了.原来用的是便宜的SPLC因运行不稳定想改为继电器用按钮控制.

网友E:
有单按钮控制图的,楼主搜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