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2):
       用的是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7.08编程软件编制的梯形图,程序绝对没问题,其"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结束"按钮是亮的,点击后出现LADDER LOGIC TEST TOOL仿真窗口,此窗口内的RUN 和ERROR指示器都没任何显示.运行状态栏中三个选项选中STOP.并呈现灰色不能改变.I/O系统设定中RUN指示器无显示.并此仿真窗口打开后不能继续进入下一步也不能退出,但查看仿真软件的应用程序正在运行.不管等待多长时间都保持这种状态,谢谢各位大侠指点菜鸟一下.
问题补充:
   软件都是本站下载的.

网友A:
你确认你的安装没有错? 我建议你把gx-developer还有 simulator都重新安装一下 这样的问题最好从来

网友B:
PLC的型号选对没有?6的不支持FX3U。

楼主:
把GX-DEVELOPER和SIMULATOR都重新安装过都不行。PLC类型是FX2N(C),没选过FX3U。我怀疑软件是否有问题。有哪位大侠在本站上下载安装后成功的吗?

网友C:
直接下个8。52的,用它本身自带的仿真。

楼主:
我原来下了个8.52的,可是打开新建时好像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打不开。所以卸载了再来下7.08的。

网友D:
我也是本站下的,可以用的。

楼主:
谢谢七楼对软件的确认,难道真的是六楼说的系统问题吗?假如是的话能不重装系统有好的解决途径吗?请各楼主们指点菜鸟一下。

网友E:
都有说过要安在同一目录下.我用8.52

楼主:
至今未解决哦

网友F:
找台新电脑,将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都按照其默认目录进行安装。完了之后再试试看。本论坛的软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要么是您安装方式不对要么是电脑系统有问题。
您可以到下载区看看置顶帖中关于这两个软件安装的介绍。

楼主:
谢谢楼上指引,我会努力按照指引去做。同时我也在想是否我电脑里安装某此软件对它产生影响。我的系统装好还不到四个月。运行起来还比较快。该不是它的问题吗?我也不愿意或害怕看到这种结局。

楼主:
通过多天的努力问题已解决,在本站下载的软件没有问题,是系统的问题,同时在此谢谢工控人家园所有指导我的朋友们,望以后多发贴,顶.....

网友G:
系统问题,以前也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