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触摸屏报警显示

楼主(2010-01-23):
请问TP170A触摸屏报警一行只能显示1个报警吗?能让他显示2个报警吗?

网友A:
俺一直用维纶屏幕,显示多少都行,还有下翻滚动条,
也可一行横向滚动显示。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N个都行。

网友C:
那是 我们几个显示都没有问题
楼主可以试试哦

网友D(2010-03-29):
好像一行,触发一个位。所以只能每行显示一个错误报警信息吧。
新手。同样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E(2010-05-28):
建一个离散量报警画面,所有的报警及触发时间均可显示、查看
也可以建一个报警视图(报警条),在属性內,打开布局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