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啊 困惑 有关永宏plc通讯

楼主(2010-01-23):
本人的笔记本式联想的t4300 3000多 只有3个usb接口 现在需要跟永宏fbs-60ma通讯 我准备了个usb转rs232的线 自己做了根永宏下载线,但是就是通信不上,查问题吧,
我换了三菱的plc能通信上说明我那根usb-rs232是好的。我换到台式机上直接接到上面的rs232再跟永宏通讯结果可以。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我的笔记本usb转rs232再接永宏就不行呢
我对比了台式机的通讯格式是一样的就是通信部上com口 波特率都没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
额。。。还是等等吧 坐等高人

网友A:
本人的笔记本是康柏, 只有1个usb接口。用台式机usb转rs232线直接跟LG K120S 的PLC通讯时能正常联机,但用本人的康柏笔记本电脑通过usb转rs232线直接跟LG K120S 的PLC通讯时不能连接,后来把自己做的LG下载线接在usb转rs232线的COM口上,LG下载线的另一头的COM口插到LG K120S 的PLC的COM口上,这时可联机了。可能是usb转rs232线COM的排列不规范引起。

楼主:
楼上的建议很有借鉴价值哦。 谢谢

楼主:
“后来把自己做的LG下载线接在usb转rs232线的COM口上,LG下载线的另一头的COM口插到LG K120S 的PLC的COM口上,这时可联机了”
没看太懂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A:
COM口是指九针口

网友B:
是你USB的质量不行,速率有点低,你和西门子的也不行.不信试下.如用电脑的PCM扩展型的USB一定行.

楼主:
我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很有可能是usb装rs232质量差了 那个奸商那天卖给我的东西一个弄错了一个质量问题 本采购再不去那里了

楼主:
我也感觉下载速度很慢 一个几十步的程序要下十几秒

网友C(2010-03-06):
永宏FBS不是232接口是422的
台湾永宏plc

网友D:
永宏plc是标准的RS232接口的,你可以检查下 下载线 和通讯参数,如楼上楼上的的说过, 线要买好点的 ,不然很麻烦。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