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我这有个CPM2AH的PLC,我现在编程序,需要用到这个PLC的800个DM数据寄存器,我想问一下这个PLC可供用户使用的DM寄存器有多少?范围是DM0-DM多少?共多少个?这个DM寄存器具有断电保持的功能吗?

网友A:
楼主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建议自己去找找

DM 区读/写2 DM 0000~DM 1999
DM 2022~DM 2047
(2,026 字)
--- 仅以字单元形式访问DM区数据。当断开电源
时或者开始或停止运行时,可保持字的数值。
在程序中可任意地读和写读/写数据区内容。
出错记录DM 2000~DM 2021
(22 字)
--- 用来存储发生错误的时间和出现错误的出错
记录。当出错记录功能未使用时,这些字可
用作一般读/写DM。
只读4,5 DM 6144~DM 6599
(456 字)
--- 程序中不能重新写入。
PC设置4,5 DM 6600~DM 6655
(56 字)
--- 用来存储控制PC运行的各种参数。
  • 下载积分:+1(limiju)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