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我是个刚刚学习PLC编程的新手,我用三菱GX.Developer.Version.8C编程软件编了一个"循环起动"的小程序,编好后写入FX2n-64MR-001型PLC时,传到10%时就再也传不进去了,这时怎么回事?请哪位老师帮学生,谢谢了![upload=1]

楼主:
头一次写贴子,不太会

楼主:
没人肯帮我这个菜鸟吗?快急死我了,我截了一张图也发不上去,    求哪位老师帮忙吧

网友A:
用的是USB--COM的线么?你的操作系统版本,杀毒软件的名称等。。。。说清楚。。。

网友B:
祝网站越办越好.我会常来逛逛

楼主:
三楼老师:我用的是USB_COM线,XP操作系统,没有杀毒软件,       不过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进展:虽然每次都是到4%或到10%电脑便不写入了,但我刚刚发现可以从PLC里面调出我编的梯形图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C:
1.通讯不稳定
2.既然能读出程序,那有没有让程序运行看看

网友D:
用USB_COM线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传输不稳定,市面上的USB转换线都不怎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想你们说的是正确的,我买那根线的时候,其中一个老板也说过这种线传输不稳定,要我买贵的,但我没要,程序调出后运行还好!再次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USB_COM线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传输不稳定,市面上的USB转换线都不怎样。

那是你的看法。我用这种线,还没遇到过什么问题,连接三菱FX,A,Q系列PLC,F,A,系列GOT,S-J伺服,OMRON的CPM1A,2A,CQM1H,C200HE,CJ1M,西门子的S7-200,300,400,HMI等,都很顺利。只是价格稍微高点罢了,通过网络购买的,算上快递费吗解禁200大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看法。我用这种线,还没遇到过什么问题,连接三菱FX,A,Q系列PLC,F,A,系列GOT,S-J伺服,OMRON的CPM1A,2A,CQM1H,C200HE,CJ1M,西门子的S7-200,300,400,HMI等,都很顺利。只是价格稍微高点罢了,通过网络购买的,算上快递费吗解禁200大洋。
[attachment=34712]

市面上多是低档线,二三十大洋就有了,这种高档线市面上比较少,价格也贵。

楼主:
呵呵,我只花了25个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