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plc编程指令:ALT

楼主(2010-01-23):
别人编的程序里有这样一个指令,不知道它的作用,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最好把程序贴出来,ALT应该是单间操作指令,即单键控制输出的起停

网友B:
交替状态指令,ON与OFF交替

网友C:
如果自己从编程手册上学学会更容易记得牢

网友D:
是输出交换指令啊,

网友E:
交替输出,似乎编程手册上介绍得很详细了的

网友F:
相当于2分频电路

网友G:
交替指令.比如: 按下X0 YO亮,再按X0 Y0灭

网友H:
多看看书和手册,然后找个机做试验,这样效果才好。

网友I:
ALI 就是交替输出指令当前面触点接通一次它就输出再接通一次它就断开

网友J(2010-03-23):
间断(闪烁)输出,在有的设备上很管用的

网友K:
输出状态变换指令。。。

网友L:
输出交替

网友M:
交替指令,让指令的被操作元件状态翻转即ON的→OFF,OFF的→ON;要注意的是:要么指令加P,要么指令前面的驱动用微分,否则会每PLC周期翻转一次。

网友N:
13楼说的最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