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一. STC89C54RD+的IO口说明书上说灌电流为5mA,但本人遇一电路用的是PC817光耦,PC817光耦用于单片机与外围电路作电气隔离,PC817输出口集电极接单片机IO口,发射极串200殴电阻接地,这样接如有信号输入那单片机IO口的灌电流应该为25ma远超过5mA会烧IO口,这样做可以吗?但这样做了单片机IO口却没问题,真奇怪.
二. 3mm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为3-20mA,用8V电源串一22K殴电阻,发光二极管却发光,算算电流只有0.36mA.这是为什么?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szjlltx于2010-01-23 18:43发表的 单片机IO问题 :
一. STC89C54RD+的IO口说明书上说灌电流为5mA,但本人遇一电路用的是PC817光耦,PC817光耦用于单片机与外围电路作电气隔离,PC817输出口集电极接单片机IO口,发射极串200殴电阻接地,这样接如有信号输入那单片机IO口的灌电流应该为25ma远超过5mA会烧IO口,这样做可以吗?但这样做了单片机IO口却没问题,真奇怪.
二. 3mm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为3-20mA,用8V电源串一22K殴电阻,发光二极管却发光,算算电流只有0.36mA.这是为什么?

请大侠指教!

单片机IO口的内阻楼主考虑进去了么?至于那个发光二极管,串联的电阻实测是22k还是2.2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