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高手请进

楼主(2010-01-23):
最近看到一程序百思不得其解,在此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意思?
LD M8000 DECO M2000 D900 K5
小弟不才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码

网友A:
DECO为译码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CO为译码指令
建议楼主看看三菱指令及其用法

网友C:
自己看看手册,但是D为字元件时n<=4,这一点要注意。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译码指令(DECO)

网友E:
看书不一定能看懂啊 建议你 模拟一下 不断的强制 M2000,M2001,M2001。。。。。。每强制一个 记录D900里面的值 找出规律 你就懂了。 高手也是这样练成的。
你试试 在来回复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