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3):
目标值是  如何设定的,  比如我设置系统的压力为3MPA。      压力传感器0-5MPA  对应0-10V的信号,如过我的参数10.00设置成2,那3MPA对应的电压是不是6V???????????????           那如果我的10.00设置成4。 那参数10.11 设定范围是0.00-600.00HZ   还是3MPA的压力  我的设定值该怎么设置?

楼主: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A:
用过富士和三菱的变频器自带的PID,台达没用过,说说我的看法,供LZ参考:
0001 最高频率Fmax 设50  对应5MPA
1000 目标输入 设 4  用1011值
1001 过程值输入 设1 负控制 用DC 0-10V电压
1011 目标值 设为 30  就是3MPA
其余出厂值
过程值输入  用DC 0-10V电压 DC 0-10V对应为0-Fmax*100%值就是0-50 对应传感器就是0-5MPA,
0-50是0-5MPA,检出值增益默认为1,目标3MPA就设为30了.
以上只是想当然,还要LZ用变频器验证一下.
  • 下载积分:+3(zwz579) 热心助人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

网友B:
    参数10.11设置为50HZ,变要有两个信号,一路是给定值,就是你说的电位器给定。还有一路就是传感器反馈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