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和要驱动的步进电机间的距离有要求吗?

楼主(2010-01-24):
请教:步进电机驱动器和要驱动的步进电机间的距离有10米,这样能驱动吗?步进电机和驱动器间的电线连接距离是否有限制呢?

网友A:
应该没有限制吧。。。

网友A:
不过肯定越短越好。。

网友B:
10米左右没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不能过长两者之间.防干扰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