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大家请看这段程序,哪里不对?

楼主(2010-01-24):
看程序,DM17数据现在为9,和比较的9相等,为什么等于标志位不通呢?

网友A:
老实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牌子的

网友B:
PLC还没在运行状态。

网友B:
比较-CMP(20)
Cp1:第一个比较字
IR, SR, AR, DM, HR, TC, LR, #
Cp2:第二个比较字
IR, SR, AR, DM, HR, TC, LR, #
EQ的地址是25506

网友C:
一个十六进制,一个又是十进制,把符号改为一样试下。

楼主:
回复5楼,我该怎么更改这个进制数呢?DM17的数值是十进制还是16进制,我该怎么改,请指教

网友B:
EQ的25506和20001配合使用。

网友D:
不用改,程序正确,已经执行了,只是在比较的大于,等于或小于后面不会看见电力流线。
你可以双击DM200改改数值,D0数值绝对变,因为这是老版本的PLC(C系列)新的PLC就不会有这情况了。而且更方便灵活。改改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D:
如果有OMRON的可以与我切磋,我的QQ:354768692 真心对人---真心朋友
下载积分:+2(windylj168) 感谢!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指点,的确如九楼所说的这样,程序已经执行了,就是看不到电力流线,就是说C系列的PLC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吗?不知道换个新版的软件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