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930GOT- C 和微机不能通信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1-24):
请教高手
F930GOT-C 如何和微机连接?软件的设置都对就是不能通信,谢谢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的哪个软件?怎么设置的?
通讯线缆:

楼主:
谢谢!再问可以直连计算机吗?需不需要转换器?我用的软件是GT Designr2 heFX- PCS- DU- WINC 网上下载的 谢谢

网友B:
按版主的接线图可以直接用计算机的串口连接上的,不需要转换器

网友C:
那你把通讯线检查一下

楼主:
请问电脑市场有这样的编程线买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脑市场有这样的编程线买吗?谢谢
到电脑店。1元钱。买两个插头,自己焊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