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安装后不能用

楼主(2010-01-24):
这几天想看三菱程序,重新安装三菱PLC软件,但不能打开原来的程序,也不能新建,不知为什么,请问哪位大侠能教一教小弟
不断向前

网友A:
重装一下,安装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字符。默认就行,要不就换个版本的

网友B:
建议换版本

网友C:
一般来说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的.还有在安装时不要勾用于监视那个选项.

楼主:
谢谢各位,试一下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