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4):
   三菱FX2N系列PLC 程序出现错误, 但是PLC重新启动以后就没事了。。。 是硬件问题吗???还是设置问题啊?

网友A:
不好判断呵,硬件可能要大一些

网友B:
只看楼主提供的信息,神也没有办法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不太清楚,太少资料了,从故障的分析上有问题!

网友D:
建议换一台PLC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E:
问题情况说清楚一点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