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软件那个好用些?

楼主(2010-01-24):
站内的三菱触摸屏软件有两个版本 GT2.33 GT2.79 请问哪个比较好用一些谢谢

网友A:
所谓好用,就是说你现在手里的软件正好够用,可以编辑画面,下载也没有问题,这就是好用。
如果大版本没有更新,一般这类软件都没有新的功能,仅支持更多的硬件型号,如果你喜欢追新的人。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版本高低只是针对更新机型多少及功能的多少?电脑配置够的情况,新版本优越些。

网友C:
版本高兼容性会比较好....

网友D:
建议使用高版本的。。

网友E:
求三菱f940got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