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修改欧姆龙PLC内部数据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25):
现在我有个欧姆龙的PLC,想用维纶的“数值输入”按钮,来修改欧姆龙DM17的数据,但是我不知道“数字格式”里改选什么呢?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你梯形图里的要求设定的,看使用BCD、十六进制、二进制等等。

网友B:
这个要看你DM17里的数据是干什么用得!我一般情况下都用十进制!如果你的数字输入范围不是很大,就选用16位无符号位!大的选32位!!如果是其他特殊情况另外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