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现有一台步进电机,电机上装有27齿的齿轮,需要每发一个脉冲走18个齿,请问高手们驱动器参数应该怎么设置,例如细分该设置多少,丝钢螺距该设置多长。。。。才能保证电机每次走的18个齿的停止位置都一样!

网友A:
这个要和你的电机驱动器配合使用,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有齿轮的数据和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才能设置吧

网友C:
参照驱动器说明书就能解决

网友D:
对啊  ,, 先得出你的齿轮的一些数据,然后按这些数据在步进电机的说明书上找   , 看参数该怎么设置。。
     我 只知道是这样的, 实际操作可能是你自己去摸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啊  ,, 先得出你的齿轮的一些数据,然后按这些数据在步进电机的说明书上找   , 看参数该怎么设置。。
     我 只知道是这样的, 实际操作可能是你自己去摸索了

我按说明书设置了。。。。它开始走的时候还是准的,随着走的步数越多停止位置的误差就越大了。。。。怎样避免啊?

网友E:
个人认为:假如你的步进马达步进角是1.8度的话,那么一圈就是200个脉冲,而你的齿轮只有27齿,细分数X200/27不是整数倍就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