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旋转编码器来做定位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1-25):
PLC 旋转编码器 来做定位 编码器的选型 应该选绝对值型的吗??现在老是不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每次停的位置都不一样 应该用什么方法控制呢???

网友A:
我前短时间刚做过一个!用的是两相两输入!增量型的!!你可以试试!如果定位还不准就要做零点控制!!

网友B:
不知道您要求的精度要打到什么级别;
不知道您的系统结构如何;
泛泛的想法就是,先把速度降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