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100V的变压器能否串连使用

楼主(2010-01-25):
有二个相同,输入100V的变压器,请问能不能串连接在220V上使用,如输出是12V的,那接在220V在会升高了多少电压

网友A:
不行的...所承受的电压和电流都不一样了!有感抗,有阻抗等因素

楼主:
设备电压可在正负5%范围内,二个相同100V变压器,串连刚好为200V,接在220V怎么会不行呢

网友B:
可能不行,因为不属于同不磁回路。试想若一变压器带负载,而另一台不带,这样的话,有负载的变压器能够磁平衡,而另一台呢,就可能磁不平衡而产生铁损升高而温升加剧而烧毁。我是这样想的,也没试过,你可以试下。

网友C:
好像不行哦,因为这不是纯电阻电路,阻抗之和是矢量之和.不是简单的数字加.
请楼主好好算算吧

网友D:
要两个变压器的输出一样~

网友E:
最好功率与输出电压都一样,是可以串联使用的

网友F:
可以用的,可是如果带比较复杂的负载的话可能不太好

网友G:
可以,最好将次级也串联起了输出26V使用,串联时要注意极性还要考虑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