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系列PLC MPI网络问题

楼主(2010-01-25):
各位好:
本人用2个314的CPU,2台工控机,内插5611卡,组成MPI网络。
整个网络点数为模拟量100点,数字量100点,请问网络长度200米,通讯控制有问题么?
谢了!

网友A:
网络长度200米是指总长度200米还是点到点200米?
如果是后者,请添加中继器。
Regards

网友B:
MPI最大通信距离为50米,要加中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