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GT11系列的触摸屏,电脑用什么连接线连接他后面的422串口通信

楼主(2010-01-25):
我们工厂里面的一台机器他是用RS232链接PLC的,剩下来的就只有422的通信口了,我想问一下我用电脑连接422的串口用什么编程线缆这样方便我检修一些

网友A:
GT01-C30R4-8P

网友B:
看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708.html

网友C:
如果是GT11的,应该有USB口吧。楼主可以通过USB口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