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PLC USB2.0 驱动

楼主(2010-01-25):
大家好小弟刚开始学习 买的PLC数据线 驱动安装错误 买的最好的数据线

网友A:
既然是好的线,应该有驱动光盘的啊。莫不是被黑了????
或者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B:
相应的驱动,要追求稳定可用,必须至该连接线生产商的网站上下载原装的驱动,或者是使用附带的驱动光盘!!!!
否则,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可能会让你抓狂!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我有啊,但不知如何联系你

网友D:
先給我你線的型號~
我再把驅動程式上傳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