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度控制输入
大海

楼主(2010-01-25):
争求一下各位同行,PLC温度输入用4AD-PT好还是用4AD加温度变换模块好

网友A:
4AD加温度变换模块好

网友B:
后者好,成本上升点!

网友C:
差别在哪里?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E:
直接买个温控器简单又好用还便宜

网友F:
一直不明白的问题,控温为何要用PLC呢,用温控仪表不是很好吗,又不用编程
PLC温度控制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