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5):
各位大侠,由于小弟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请以下问题速速指教,诚谢、!
     首先我的HMI型号是K-TP178Micro和S7-224。HMI唯有的一个485接口与224相连。
问题1:如何用USB/PPI电缆把TP178的程序读出来?
     我用USB/PPI电缆如何把TP178的程序读出来?我打开WICC FIEXIBLE新建一个项目,新建不了。。。

问题2:我可以用USB/PPI电缆从224的其中一个485接口读出TP178的程序吗?
     如果可以,请问如何操作?
问题3:其实我有KTP178的源程序,但是我怕别人改了里面的程序才给我,所以才要回传设备的现有的程序出来。但是我打开源程序在项目-----》编绎-----》回传,但是回传这个按键是灰色的?
    请问如何操作?

小弟这次想回传HMI的程序改动一点东西,如果明天搞不定就回不了深圳,请各位高手回答。万分诚谢。。

楼主:
在线等。。。13699766801,肖生

楼主:
明天谁会的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吗?在线等,肖工。。

网友A:
这个屏如果在下载的时候没有选择回传,是不能从HMI上在的,如果顺利,可以做备份,也就是镜像文件,看不到里面的东西,只能下载到相同型号的屏里面。

可能不能通过PLC 的接口读出HMI的程序,只能通过HMI的屁股上的485接口读取。而且还要西门子的原装线才可以。

在使用这方面来说,西门子的HMI方便性比不上别的品牌的。

楼主:
发现没人帮忙,心寒啊……
不知道各位高手心里可能嫌弃我们菜鸟级的问题懒的回答吧;
    我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吧:
    今天上午摸索了一下,用USB/PPI电缆连上KTP178后,直接点备份,显示连不上设备,一看USB/PPI都在闪灯,不应该有问题的,再对屏开关了几次电后还是连不上,最后一次开电后看见屏里有三个选择项,连忙点了TRSANFET,这时再连机居然连上了,可能是苍天可怜我吧,让我下载后改了几个画面就回深圳了。
   从这点小问题可以看出工控家园的人都是比较冷漠的。。哎、!!!

网友B:
呵呵呵 这里还好啦 有时候还是会有人帮忙的  国际电器网  www.513dq.com 也需要这样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