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总是烧坏

楼主(2010-01-25):
请问变频器上的制动电阻经常烧掉是什么原因、用的是和原来一样型号的备件 。请各位师傅分析一下 。谢谢谢

网友A:
一个制动电阻可以用多久啊?
可能是 正负极有没有接错,有的制动电阻分正负极。
制动电阻自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A:
散热功能比较差。
制动电阻是否经常过热。
还与启动转矩有关。
你用的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没有说清,用在什么场合你也没有说。
还请你把具体原因说清楚 这样有助于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看看正负有没有接错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主动轮轴承有问题,换下之后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C:
这是负载加重了

网友D:
有很多东西你都没说清楚了,影响因素很多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E:
轴承问题,停车或减速时会使减速太快,过电压值较正常时升高。最终再生能量加在制动电阻上了。多次后,就烧了。
下载积分:+1(fengdongren)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upload)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