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从来没试过的问题。

楼主(2010-01-25):
有两个问题,从来没试过,不知可不可以,以后会碰到的!!!
1.一个按钮开关同时进两个PLC的输入。例如:三菱PLC ,按钮一端0V,另一端同时接两个FXPLC的X00? 可否???(两个PLC完全独立的。)
2.一个PLC的输出直接接另一个PLC的输入。例如:第一个PLC输出点Y05,接另一个PLC的X05.可否???(两个PLC完全独立的。极性都是0V)
工控朋友们讨论下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
用中间继电器转换肯定可以。

网友A:
1.可以,两个PLC的COM要相连.相当于两个电源并联提供的DC24V电源驱动内部光耦.2.也可以,输出PLC的输出COM要接输入PLC的输入COM.但必须注意不能是晶闸管输出.还有负载要是DC24V的.且要注意大小.
下载积分:+2(snow2413) 谢了,我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B:
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电源的极性,我公司现在都有类似的设备,是用三个FX-2N控制机器的动作,一个主PLC完成主控,另外两个是位置控制,蛮稳定的

网友C:
完全可以,但要考虑电源电压的问题。

网友D:
只要你的两个系统完全独立的话,完全可以实现,但是一定要完全独立,不要公共的地方,但没有人这样接。在真正的控制系统里也不可能这样接

网友E:
可以,输入到输出注意电压极性就好了,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试过了,可以的,但要把两个PLC的COM端用导线连起来,以形成回路,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