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6):
感谢回帖!新情况如下:
        1、 我用2个314CPU,2台工控机5611卡,连接MPI网络,总共长度200米。通讯控制DO驱动继电器没问题。
    2、不过,连接的量只有2个DI,2个DO。不知道连接完100个模拟量和100个数字量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楼主zdp771005于2010-01-26 09:08发表的 再谈 西门子300系列PLC MPI网络问题 :
感谢回帖!新情况如下:
        1、 我用2个314CPU,2台工控机5611卡,连接MPI网络,总共长度200米。通讯控制DO驱动继电器没问题。
    2、不过,连接的量只有2个DI,2个DO。不知道连接完100个模拟量和100个数字量会怎么样?

网友:
西门子是成熟的应用产品,对于楼主,只要严格按照西门子产品要求进行布线,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偷工减料,不按规范做,这样的后遗症是无穷的。

Regards

网友B:
应该没有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