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变频器带电机时的尖叫声

楼主(2010-01-26):
有时候用变频器带电机时,会出现那种很尖的噪声,不知道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改变载波频率

网友B:
同意楼上,你可以在变频器参数中修改载波率,载波率越大,噪音越小,漏电流越大;反之噪音越大,漏电流越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你可以在变频器参数中修改载波率,载波率越大,噪音越小,漏电流越大;反之噪音越大,漏电流越小
支持上楼!

网友D:
应该是升高载波频率

网友E:
学习了,强人。我还没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F:
同意1、2楼

网友G:
同意2楼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你可以在变频器参数中修改载波率,载波率越大,噪音越小,漏电流越大;反之噪音越大,漏电流越小
赞同!

网友I:
看一下电机的型号,带普通异步电机时容易产生尖叫声,带变频专用电机就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