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GX中输入这个SFC程序?

楼主(2010-01-26):
请问这个图形怎么输入到GX中进行编辑?

网友A:
网上有视频教程的,搜索一下看看。

楼主:
我怎么只能输入一个单一流程(s0),第二个流程(s1)就没法输入了,希望高手给点拨一下

楼主:
有会的吗?请给个提示,这种程序具有多个初始状态的SFC图,属于各初始状态下分离的程序

网友B:
可以从起始状态并列一分支出来,直接画成这样好象不行!

网友C:
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
看来对这种编程方式大家用的不多,我先到书店查阅了一下有关书籍,发现讲这种SFC的流程分离的例子的不少,但都没讲怎样输入到GX中进行编辑,无奈自好自己摸索了一下,发现这种方式应该将每个单流程在SFC块标题栏中建立单独的SFC块,然后在分别编写SFC块即可,我找了一台FX2N128MR/MT试了一下已通过验证!不过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当一个流程触发其他流程的时候,被触发流程的下个状态被激活,但其流程的上一个状态无法复位,还请高手指点。
方法如图:

网友B:
有并列分支就可以在一个SFC块上了!

楼主:
两种不同的方法,有点类似单片机里的中断程序一样,可以单独循环运行。我看有资料分出了4种模式,分别为1 循环流程 2 跳转流程 3 分离流程 4复位流程

网友D:
先初始化S0,S1在分别流程1和2

网友E:
我有一个这样的教程但不知怎样上传?请高手指点!

网友F(2010-03-11):
六楼的回答就可以了,我这有本资料希望也对你有帮助,本来是WORD,自己做了PDF,不知道中间有错没

网友G:
没有搞过这么高级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H(2010-07-16):
我的方法是用梯形图图画不行的话,就直接用指令写入在转回梯形图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