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不上,急救啊!~

楼主(2010-01-26):
各位大侠,小弟用三菱FX2N-128MR-001,采用RS-485-BD模块与变频器通讯,FX2N-4AD-PT和FX2N-4AD-TC采集温度,但是当我把它们同时使用时,PLC与变频器通讯不上,当我把FX2N-4AD-PT和FX2N-4AD-TC拔掉后,通讯就可以,消耗总电流量我确定是没问题的,但我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大侠,请指点哦,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有存储器储存地址冲突?

网友B:
查看编程是否出错

网友C:
优化程序结构试试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存储器储存地址冲突?
我查过了,没有寄存器冲突啊,怎么办?

楼主:
大家来帮下忙啊。。。

网友D:
1,是不是程序中的模块编号问题.2.是不是占用了主,从站的数据寄存器.(特别是那两个模块是是不是用了主从站的寄存器.)

网友E:
调整扫描时间。愿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