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26):
请问用FX1S 加FX1N-485-BD通讯板和三菱F700变频器通讯在200米左右可以正常工作吗?谢谢!如果不行该怎么配置?

网友A:
好象不行,BD通讯板的距离大概50M吧(可能没有记准确)
加485中继或许行吧

网友B:
你用的是那个指令

楼主:
用RS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