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72HCPU如何调用IO模块的输入信号?

楼主(2010-01-26):
Q172HCPU的SFC程序如何调用IO模块的输入信号??????????
需要怎么设定?
(1)IO应由CPU1还是CPU2控制
(2)Q172HCPU的basic setting需要怎么设定?
配置:Q02HCPU+Q172HCPU+QH42P
+ MR-J3-**B
Q172HCPU的OS是:13P
Q02HCPU+Q172HCPU多CPU设定OK

网友A(2010-05-14):
由CPU1控制,调用要看你basic setting里面是怎样设的直接指定设定的软件元件就行了

网友B:
I/O模块由哪个CPU控制,可以通过参数设置的
即使不是自身控制的,也可以通过通讯刷新过来的
三菱

网友C:
LZ的机器好像貌似用来 组装东西的?
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