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如何在线修改?

楼主(2010-01-26):
有一PLC CQM1想在线修改,却不如何修改,因刚刚用这软件CX-P 5.0,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软件工具栏有在线修改的图标的。

网友B:
一,程序首先要在线监控状态,
二,选中你要修改的程序段,
三,菜单--编程---在线编程---开始,要修改的程序段会变白,修改完程序以后,点击菜单--编程---在线编程---发送变更.(在工具栏中有相应的图标)
四,修改完毕.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