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如何编写电机轮番启动,先起先停

楼主(2010-01-26):
如何编写电机轮番启动,比如说有4个电机,按下按钮增加启动一个电机,停止时先启动的先停止,故障时忽略此电机,自动选择下一台,思路是怎样的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大家来讨论一下吧!我首先发表我的想法,人请各位指教!
首先要确定控制要求,从楼主的要求是4个电机,先启的先停止,故障时忽视了电机,自动时选择一台,从可知:可以用选择性分支来编程。

网友B:
仅供参考
。。。。。。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楼上的可以实现..不错

网友D:
我也来一个。

楼主:
呵呵 ,2楼的给我提供的不错,我再根据我需要添加点,4楼的好像不符合啊,你启动完4个才开始一个一个往下减呢,我需要的是最多有2个电机工作,感谢大家还得!

网友D:
两个也可以。

网友E:
2楼的用到编码解码指令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