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求助

楼主(2010-01-26):
前几天遇到一个问题,一台机器XY轴用的是安川伺服驱动器,一开机伺服马达就自己走(没有给启动运行指令),后来我把PLC给伺服的脉冲信号线拿掉,马达还是在转,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A:
检查下驱动器是否短路,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B:
是编码器信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