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伺服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10-01-26):
在公司设备里看到这样的元件好象数据寄存器,怎么带小数?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怎么解释?在那个手册里可以查到详细的说明?
请高手帮忙了!

网友A:
一般编程手册里有解释。这是D237的第0个位触点。

网友B:
查一下手册